新手求助.不加电的检测问题

楼主(2007-09-23):
举例,IBM T22机器,无待机电流,加电只加到0.04A然后掉电.检测1632工作正常,3 5V已经出来.请问二级供电在不开机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检测?
CPU供电的电感对地阻值到了450应该是不正常吧.显卡上方的一个保险电阻一端对地短路(阻值为0)另一端阻值为1.拆掉该保险打阻值一样,直接给保险加2伏电压旁边MOS管发烫.翘起后再加电一二极管发烫,拆下后发现MOS管和二极管都是好的.请高手帮助分析!另外对保险加电后显卡发热,不是很烫.北桥发烫.但显卡和北桥附近的电容没有短路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很好搞的,1。3。3V正常,那5V正常吗?
2如果5V也正常,看看是不是3421问题,

网友:
1632相信你也知道没问题了.至于你提到的保险.那实际已经熔断了,是由于后极短路的,就是你提到的后极阻值为0的那端.仔细查.后极短路就反应在前级.所以造成烧保险.MOS管发热,查短路的方法就是断路法,一个一个断开,就可以判断那个部分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