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275示波器

楼主(2007-09-23):
我买了一台二手的CS5275示波器,不知它的最高频率是多少? 能不能用来修主板?

网友:
CS-5275       100MHZ-

网友:
CS-5275/HP-54645D/CS-4125A/2445/V552/TA-S465/CS-6010/COS-6021

CS-5275       100MHZ-

HP54645D     100MHZ

CS-4125A      20MHZ

V-552         50MHZ

TAS465       100MHZ

CS-6010       100MHZ

3710A  0-360V/150W

SA-5005A 频谱

SA-5011A频谱

SA-5010A 频谱

54502A  400MHz 400MS/s  数字化示波器
54503A  500MHz 1GSa/s 数字示波器
54504A  400MHz  200MS/s 数字示波器

54505B  300MHz 500MSa/s 数字示波器
54510A  250MHz 1GSa/s 数字示波器

54520A  500MHz 数字示波器
54542C  500MHz 2GS/s 数字示波器
54601A   100MHz 20MS/s  数字示波器

54610B  500MHz 20MS/s 数字示波器
力科:
9450  350MHz  400Ms/s 数字示波器

9314L  300MHz 数字示波器
9400 125MHz 数字示波器

泰克2252A   100M 模拟示波器
泰克2247A   100M模拟示波器(带频率计)
泰克2236    100M模拟示波器(频率计+万用表)
泰克2445    150M模拟示波器
泰克2445A   150M模拟示波器
泰克2445B   150M 模拟示波器
泰克2456BHD    250M  HDTV 模拟示波器
泰克2455B    250M 模拟示波器
泰克2431L   300M 250MS/s 数字示波器
泰克2465    300M 模拟示波器
泰克2465CTS    300M 模拟示波器
泰克2466    350M 模拟示波器
泰克2467    350M 模拟示波器
泰克2465A   350M模拟示波器
泰克2465B   400M 模拟示波器
泰克2465BCT    400M 模拟示波器
泰克2465BDM    400M 模拟示波器
泰克2466B     400M模拟示波器
泰克2467B      400M模拟示波器

网友:
最小量程是0.5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