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 今天的SD我搞不定

楼主(2007-09-23):
今天搞了个SD的PMI256 8位的条,客户让换板,有一个坏颗粒,换了,兼容,单测进RST就死机。
郁闷中……

网友(2007-10-25):
首先检查你换的PCB是否与IC型号相应,电子是否跳错,短路。IC是否出现空/虚焊,如以上情况都没有,就将你换上的IC更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