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CMOS问题根据附图讨论

楼主(2007-09-23):
关于CMOS问题根据附图讨论:
欢迎网友参与

以下元件损坏,会有什么现象
1。D12坏(包括短路和开路)
2。D18坏(包括短路和开路)
3。R181开路
4。R174开路
5。R325开路
6。R187开路
7。C110漏电
8。C104漏电
9。C113漏电

以下跳线各有什么作用
10。CMOS跳线1,2
11。CMOS跳线2,3

网友:
1.D12坏保存不了CMOS
2.D18坏应该亮不了机了...

4.R174断了,无法开机
5.R325开路保存不了CMOS
6.R187开路无法清除COMS数据

8.C104漏电,运气好能开机,无法保存CMOS数据;运气不好击穿了(短路),就根本无法开机了(3Vsb短)
9.C113漏电--(1)电池很快毫尽 (2)无法开机

10. 1和2是CMOS跳线的Normal-->使RTCRST#保持高电平状态,CMOS数据在外部电源断电的情况下得以保存/
11. 2和3是CMOS跳线的Clear CMOS-->短接后清除CMOS数据

网友:
呵呵,支持一下!一起讨论,希望老大以后经常出些这种贴

网友:
D12坏引发RCTRST#低电平,CMOS被清空。
D18坏南桥无3。3V主工作电压,南桥触发电路工作三个条件之一的3。3V电源不满足,开机电路不通不能开机。
R181开路,南桥无法提供电压给CMOS供电,电池无法被充电。(蒙的)
R174开路的话,后果同D12,即为CMOS被清空
R325开路,故障表现为开机电路中触发,但不能保存CMOS
R187开路的话,使用CMOS跳线2/3脚清零速度变慢(不能使RTCRST#处于一个快速变为低电平的状态)
另外,该电阻还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限制RTCRST#对地电流大小(猜的,可能不正确)
C110漏电的话,南桥控制电路电源电压降低,可能会出现CPU/北桥不能复位或其它故障。
C104漏电的话,CMOS电池使用时间不长,该总是换电池了
个人感觉C113漏电的话,故障现象应该等同C104
自己的见解,不正确之处,欢迎大家指正!

忘了10和11了,
跳线1/2是起续流作用(新听到的名词就挪用到这了,应该是起连通电源给南桥RTCRST#脚保持高电平的作用)
跳线2/3是将电池或电路的电压通过电阻短接到地,使南桥RTCRST#脚处于低电平状态,CMOS不能被保存。

网友:
R187开路的话,使用CMOS跳线2/3脚清零速度变慢(不能使RTCRST#处于一个快速变为低电平的状态)
是不对的,应该无法构成清0的回路了,也就是不能清零了。

2#的 6.R187开路无法清除COMS数据
是正确的

另外,该电阻还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限制RTCRST#对地电流大小(猜的,可能不正确)
这是对的。

网友:
呵呵,谢谢张老师指点

我又学习到了~

另外,有个疑问,当2脚和3脚连接同时那个电阻一路时
理论上来说南桥的RTCRST#脚没有了3V的电压的供给,
那电压是否为0?
如果是0的话,那RTCRST#脚也是处于低电平状态,那么,CMOS被清空?
真是这样的话,那个R187的设计就有点搞不明白了。

网友:
你要清楚,清0是在不加外电源的条件下的。

网友:
哦,
有点明白了,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去看一下南桥芯片的相关资料了
谢谢张老师!

网友:
我的主板就是总保存不了COMS,换了电池也一个样,但看了贴子后还是找不到D12.D18这样的元器件怎么找啊?

网友:
所有的主板上的CMOS都一样吧,

网友:
不能说一样,说类似还可以。举一反三会吗?如果不会,那你得先学会举一反三。

网友:
1。D12坏--短路:短期没有影响.     开路:不能保存CMOS
2。D18坏--短路:短期没有影响.     开路:CMOS电池耗电量大
3。R181开路:不影响,因为C110已将电池和3VSB的直流隔断了.
4。R174开路:不能保存CMOS,有些板子不能开机
5。R325开路:不能保存CMOS
6。R187开路:不能清除CMOS
7。C110漏电:不知道
8。C104漏电:不能保存CMOS,有些板子不能开机

9。C113漏电:不能保存CMOS,有些板子不能开机

网友:
讲得好,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网友:
通过讨论基本上把问题说清楚了。

网友:
有些机子电池没电是不能开机的!

网友:
我觉得:
1。D12短路 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电路设计好的话,可以给电池充电,但充电电压过高的话对电池不利。
2。
3。R181开路,这个也不会对电路影响吧。我觉得这个电阻同C110共同组成一个辅助晶振起振电路。当开机时,形成一尖脉冲给晶振,就相当于我们用手触摸晶振一样吧。
4。R174开路
5。R325开路,电池电量容易耗尽。在不开机的时候,CMOS电路用电是UA级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好几年不用的主板上面的电池还是有电量的。当在开机的时候CMOS用电量应该上升的,如果主板不能给供电,则电池电会减小很快的。
6。R187开路
7。C110漏电,这个影响不大吧,上面同R181已经说了。在这是,电池电压R181同C110,一路到VBIAS,南桥这个脚应该是输出脚吧,另一路经过10M电阻,就算电容漏电,但流过这两路的电流应该很小吧。但晶振起振就困难了有可能。
8。C104漏电
9。C113漏电
以上自己的见解,不对之外请指正。

网友:
:victory: :victory: 这样的回答让我这新手学的更快

网友:
学习了啊。。。多看些这样的帖子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不大明白啊,能不能高个通俗点的啊

网友:
看了大家的分析觉得大部分和我想的差不多,但是以下这两个引起的问题搞不懂,请张先生指教下:

R181开路

C110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