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7200.7 80G故障扩大

楼主(2007-09-23):
一块ST80G 的硬盘....用MHDD4.6第一次扫描后只有5个坏道....
忽然想用一下2.9里面的EARESE命令....然后开始扫...特别慢...结果擦了3G多就不擦了...再用4.6扫时出现了400多坏道..后来用THDD修复也不行...并且修复中后没有断电重启....现在还是400多坏道..请问高手还有求吗

网友:
说明模块有损坏,最好做SF了。

网友:
还要有硬件的,不是只用软件。最简单就是用春华,有技术支持,还是中文的软件。

也可以用PCI pc3000,不过修盘不是一日之功。

网友:
谢谢张先生
了我有一个春华软件不没用过..回去研究一下再说吧...修好了告诉您一声

网友:
如果你的春华软件是盗版的就不要试了

网友:
汗...真是盗版的.....那还有别的软件可以用吗...希望您能说一声

网友:
目前还没有免费的能回写ATA固件的软件,最好还是有PCI的PC3000 或正版的效率源专修春华专修

网友:
您备份ATA,做N2,,22吧。

网友:
备份完ATA时,先清表再N2,,22这样好些的,备份ATA的目的就是做完SF以后需要回写这个模块,为了防止F级的出现,最好把那五个模块全备了!
最好不要用春华!

网友:
手里只有一个ISA的PC3000有高手能用他修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