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显示器行不同步

楼主(2007-09-23):
我的一个Acer 7134T 14寸显示器,使用中突然出现不行同步,关机重启发现在DOS下同步,但同步范围很窄了,且启动到快到窗口时就不同步了,其实我的窗口分辨率也并不高,只有800x600,反复启动都是如此。
      后打开显示器调了一下行同步微调电阻,窗口下同步了,可是启动时在dos下又不同步了。仔细调整微调电阻,都不能兼顾窗口和dos下的同步。肯定是显示器(自认为是行同步电路,)有故障了。我认为这个老机器在800x600的分辨率不会使用二次电源吧,如果是二次电源坏了,是不是在800600的分辨率下应该是没有光栅的故障现象呢?
      由于本人是初学者,又没有该机图纸,下载的图纸是7134,不是7134T,找不到T字的图纸呀。这一字之差,致使图纸无法使用。因此在此请教高手,诚望指点,先谢谢了。

  补充:本机型号前有JVP三字,也就是说型号应该是“JVP7134T”。行、场扫描集成块是TDA4852,信号识别与处理集成块是WT8043。请高手提供思路。不好找到图纸呀!

网友:
LZ这个现象并不奇怪呀,是自动频率跟综电路有问题,行振荡芯片是不是LM1391呢?如是的查一下它的7脚,这脚有一个三极管与它连接,在改变分辨率的同时测它基的电压,看看能不能随分辨率的改变而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就向前查。反之。。。。

网友:
谢谢 #3 dcdzzz

谢谢指点为,按你思路我去试试,不行再请教。

网友:
谢谢 #3 dcdzzz

由于本机型号前有JVP三字,也就是说型号为“JVP7134T”。行、场扫描集成块是TDA4852,信号识别与处理集成块是WT8043。请高手继续提供思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