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BW的问题

楼主(2007-09-23):
有一台三星940BW显示器开机后,进入桌面后显示器不能自动调整,而且屏幕向左移了2公分左右,导致右边出现了黑边(没进桌面的时候屏幕也是向左移的),这时候按一下显示器上AUTO健,显示器就恢复正常了,不在出现屏幕左移的现象,可是重启后,又出现了屏幕左移的现象。显卡驱动也都换了好几个了,全新安装系统也试过了,毛病一直没有解决掉,请问这是显示器的问题吗?

请高手给解决下。谢谢。

网友:
我也见过这种故障

那是台宽屏液显,我不会修。

那时也只是改了一下分辨率和刷新率吧。

莫名的好了

网友:
这是驱动板的程序问题.建议重新刷写一下程序.不行的话可能就是MCU了.

网友:
谢谢二位热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