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磁道坏了,能用mhdd修修复吗?

楼主(2007-09-23):
0磁道坏了,系统只能装到99%.金海硕提示只有一个坏道。
进不了系统,在bios内能找到。
挂主盘能认。
以前能进系统,但有的驱动没有。
如果mhdd能修怎么修啊,如果不能,用什么软件修啊。

网友:
用diskgen前面去掉一点就可以用。

网友:
这种可用PC3000和HRT这种比较专业的软件才能修复,如没的的话,只能用一些硬盘工具软件暂时将O磁道屏蔽,网上这种资料比较多.你可以去找找.

网友:
但有一点注意,修好硬盘不要再用DOS下用FDISK等分区工具进行再分区

这还不知道 感谢楼上

网友:
这是一个好办法,,我也到了吗

网友:
能装ghost板的吗
还是没修好啊

网友:
你的应该不是o道坏 你用mhdd检测下 把找到的坏扇区用mhdd里的erase (这个功能在scan里打开就是了) 然后再检测一下 如果还有坏的扇区 那就打开remap(这个功能在scan里打开) 然后在检测一下 它就能把它修复了 就这样ok了

网友:
erase
remap
这俩英文是什么意思啊?
您怎么知道不是0磁道呢?

网友:
erase=擦除数据,可以纠正逻辑错误
remap=从新影射,就是加G表。用保留区的扇区代替坏掉的扇区。

网友:
张老的回答不错..真是高手...学习了...不过第二个命令用得很少..没怎么用过...我一般修盘就是ERASE..

网友(2007-10-25):
REMAP这个命令没用过,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张老 的回答真详细,学习了!!

网友A:
对于3000来说是没有零磁道这个概念的。。有得只是负磁道。那是系统不能访问的固件区。。在就是用户可以使用的磁道。如果少量的坏道。先檫除。。檫不掉。。就要用可以加坏道表的工具如thdd,hddl等工具来加了。。坏道多就要考虑固件了。那就非要用3000了。。

网友(2007-12-05):
引用 网友A:
对于3000来说是没有零磁道这个概念的。。有得只是负磁道。那是系统不能访问的固件区。。在就是用户可以使用的磁道。如果少量的坏道。先檫除。。檫不掉。。就要用可以加坏道表的工具如thdd,hddl等工具来加了。。 ...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