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k1r2故障是。图像亮暗变化

楼主(2007-09-23):
aoc7k1r2故障是。图像亮暗变化.不是很明显,各电压都正常。就是测G2时显示器不亮,换过G2电容。请大家帮忙。
显示器不亮

网友:
首先确认是G1还是G2在轻微波动.如果是G2在波动,处理外围电路还不行的话,可能就是高压包了.这款显示器的负压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主要是电路板不干净漏电引起的.负压的走线上通常会布满灰尘有的并已氧化了.清洗干净就OK了,另外,负压控制管也会引起这种故障.用表测试是正常的,但换了就OK了.

网友:
我用的是数字表。测G1是-34.4,有时是-34.1这样算是有波动吗?我测G2显示器黑屏什么原因啊

网友:
测G2黑屏是高压保护了,有的显示器是不能直接用表测G2的.这种也算是波动,按我上面的方法处理后还不行的话,只有换个高压包试试了.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维修过程中也有高压包坏的.但很少,

网友:
包坏了可能性不高,再清理一下管脚吧。

网友:
G1有关电路都清洁,包和尾板附近也清洁了。故障还是不变,我今早发现昨天刚调完的聚焦,现在又不好了。

网友:
检修图像模糊的一般原则,先模糊,用一会就清晰了,换管座, 先清晰,越用越模糊,换高压包,(维修过程中常见故障).个别特殊的有行场动态聚电路坏,像管坏.(维修过程中比较少见)

网友:
谢谢。大家。我的机器换包后好了。

网友:
像楼主说的,测G2时黑屏是高压保护,有些机器不可以直接测G2电压的,因为G2在工作时有几百伏的直流电压;测G1电压跳变,在排除了灰尘引起的氧化,及正负压的元件后,应该考虑换包了,同意长风兄的看法,

网友:
我的也有这种毛病,是不是高压包坏了呀,我的是HPC的

网友:
我一般就是补焊啊,我的运气好每次都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