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7-09-23):
今天换了个电源管理芯片,用风枪吹。。大约10秒左右拿下。再吹上去结果坏了。。
我想问一下。。吹电源管理芯片一般用多高温度不会烧?
芯片

网友:
要绕脚吹的,手要晃动均匀加热。电源管理片都能吹坏,技术还要好好练。用废板练。
[
]

网友:
我也觉得奇怪啊。。。先是换了I/O。I/O没问题。。
然后换电源管理芯片。。结果。。拿起来的时候。。冒烟了。。

网友:
张老师说的对。吹芯片时不能在一人点上不停的吹。要绕着芯片的脚来回吹

网友(2007-11-15):
学习了.我听说电源管理芯片是易坏芯片.得好好掌握

网友:
任何芯片都是易损元件
焊工都是要多多练习的~

网友:
要用旧板子,不要使用可以修好的啊!!!!!

网友(2007-12-22):
电源管理芯片是易坏芯片.
要用旧板子学习和掌握热风机的温度。看来我也要好好练习啊

网友:
吹了10秒..香烟都可以点着了. 也不加点高温胶纸还能不坏?

网友:
学习了,谢谢提供经验!!

网友:
以后下好用的芯片记得在芯片上涂点焊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