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声卡有很大电流声!!!

楼主(2007-09-23):
我的主板是V星的845PE neo 集成ALC655声卡,自从烧了amp7313后,一开机就有杂音,开机会跟着屏幕的字符的节奏发出噪声,读硬盘也会出噪声,还有移动鼠标也一样会发出噪声!!!!
还有我的3.3V有点偏低只有3.1V多一点
[
]
硬盘

网友:
先换个声卡芯片试试!

网友:
换声卡、查是否接头接触不良、CD线是否接上、CD输入静音、机箱接地不良等等。

网友:
忘记说了,我的声卡是,集成的ALC665

网友:
ALC665坏多,你换吓试试

网友:
感觉是有干扰。请查CD音频线和设置CD静音。还有,找个声卡的WDM的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