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老式15液晶显不有细横线(已修复)

楼主(2007-09-23):
杂牌老式15液晶显不有细横线,开机显示正常,但有细横线(点),拆开机一看没有电容鼓,没办法只有拿了个35v1000微法的新电容,两只脚比较长,把它并接在液晶主板上的那些电解电容上个个试终于在一个5v通向mcu的电容上并接时故障消失,接着换下那个电容,ok

网友:
这方法?
楼主怎么想出来的?

我只记得当年修收音机的时候如果有杂音的话,就用这个方法,

电视机?不敢,怕被电

网友:
这个方法是很好的,不用一个一个的拆,省事多了

网友:
修多了,多思索,多总结,多试验。
自然会有很多简单而有效的方法。

网友:
电容会引起横线啊,才知道哦

网友:
厉害啊  又学到新技术了

网友:
高招啊! 真是历害!   这也想得出来

网友:
修显示器用过类似方法,干扰类的故障,就算一个一个拆下,都不一定有这个方法快,

网友:
代换法这个我以常用,很实用的,就想拆,就这样以可以搞一下的!

网友:
好方法,又学到了不少东西了

网友:
  高招啊高招,我还是不会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