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笔纪本电池的维修方法

楼主(2007-09-23):
转贴来自:
http://www.gzfix.com/Article/Class5/200609/1756.html

电池维修法

      对于电池,很多人以为是简单的东西,但到了出了问题的时候不是不知什样动手就是无法找到相

应配件,这时想找一只一模一样的电池就是很难的或价格不可接受的,那么只能让一台笔记本当做台式

一体化机用了,那就实在可惜了,有什么方法解决吗?答案是肯定的,其实所有笔记本所有的电池介质

不过就是二种,一种是氢电池,一种是理电池,只要你有一定的动手能力(主要的是信心)那么天下那

有难得住你的事!!!

     首先确定你的本本是那种介质的,一般有电池外壳是有标记的,不认得英文不要紧,电池外壳也不

过是数百个单词,如果有 NI-MH 标记(字样),那么祝贺你,因为你离成功近一些,NI-MH标记说明你

的电池介质是氢电池,那么你首先得搞几节电池回来,可以从电子市场购买或从极创网购买。这种电池

外形就跟家里用的小号电池几乎一样的就是没有外包装,电压统一是1.2V(假如你连1.2V是电压值都不

知,那么下面的文章你就不用看了)而容量是不一样的,正如家用电池一样,小号、中号的电压也是

1.5V,但是使用情况一样输出电流一样的话,中号一定是比小号用的时间长。有条件的尽量购买容量大的

尽管价格有一定差距。     电池有了,那么下一步是给你的电池做手术,由于电池是“病人”作为

“医生的你应该是小心行事的,(千万不能出事故)那做手术的工具是必要的。镙丝刀,钳子、锯片、

打火机、小铜丝、一只直流电压1v至12v可调的变压器(小家电商店有卖)、家用保险丝、电烙铁、绝缘

胶布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从五金店里买到。电池壳大多是由上下两个外壳从中间粘合而成,那么我们

也就从它粘合的地方把它锯开,(这个工序最麻烦也就是成功的关建)慢慢锯,务求做到锯成一条直线

以方面以后的粘合工序,也是你耐心能力的考验。锯的时候注意别把电池里面的部件锯坏,反正以医生

的心态对待电池就是了。     锯开了后你会发现里面不过就是N个(有时N大于10的)电池串并联而

尔,(好样的!)是的,其实就是几个电池串并联,串联是为达到标准的工作电压,并联是为达到一定

的电池容量(即笔记本使用时间),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有问题的不是每一节电池而只是其中的一节或

几节,把它从中分出来是需要智慧的,维修过程就是把那几只有问题的电池用购来的正常电池代换掉,

问题正是如此简单。

    好何判断电当的好坏,有下面几种方法:

      取一节家用保险丝一边接负极一边接正极(短路放电)如果保险丝立即熔断,那么这一节就是好

的,反之如果毫无反应那么这节电池就是问题电池了。但是这种方法对电池是有一定的损坏的,如果是

专业人员的话那就好办,测电压,测内阻这种方法比较好,请大家试试

网友:
几年前就搞这个,现在不搞了.
一是由于替代电池出现了,成本很低了.
还有就是会爆炸的,以前做的基本都不做了

网友:
判断电池性能不能用保险丝,你那估计是N年前的的了,正确的做法是用表的直流档测电池的两端.大于2A的就为好

网友:
虽然是老资料,但也授教了.感谢楼主发布!!!

网友(2007-10-24):
哪里能搞到替代电池?一般多少钱?
类似IBM X20的替代电池要多少钱?

网友:
这种贴只会误导新手,笔记本电池都是有记忆的.换电池是需要软件的!

网友:
赞同DIY要尽量科学、专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