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昇848 cpu无复位 A线阻值异常

楼主(2007-09-23):
翔昇848p 到手时 1.5v和2.5v供电管均烧毁 换了电压已经正常  上机点不亮 现在表现为多种症状: cpu无复位 用灯座检查A地址有好几个不亮 但用假负载测都有阻值的 说明不是虚焊 还有就是点复位按钮时 post卡上复位灯一闪即灭----正常点复位 只要不松开 复位灯是长亮的

北桥有点发烫 检查北桥旁边有两个供电 一个是RT9173输出1.5v 通向北桥(如图 蓝色框) 不知道这个1.5v是什么用的 板子上已经有1.5v的mos管供电进北桥了 另一个是1117(如图 紫色框) 输出1.6v 这个不知道供给哪里 查线路不像通往北桥 我觉得这个1117最可疑 于是代换 换了几个1117 输出电压都是1.6v 换了另一个象1117大小的管子 输出2.2v(根据反馈电阻的阻值计算 正确电压应该就是2.2v 但原配就是1117) 不管1.6v还是2.2v 始终故障如旧

疑点很多 但可能故障就是某一点 实在是想不出 求高人指示一下

网友:
RT9173输出扁高,查它的输入条件,如正常,换9173,

网友:
不是用相机拍了 用扫描仪扫描的  这个rt9173不是给内存上拉供电的 而是进入北桥的

网友:
A线阻值正常不一定电压正常的。。。

网友:
对 现在就是某几条A线阻值也不正常 电压也没有

网友:
电源管里芯片有没有换一个44

网友:
1117是稳压块,你测试下南桥供电是否正常再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