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调零问题(解决)

楼主(2007-09-23):
新买了一块DT9205A+数字表。还不会用。记得指针表都有一个调零钮的。在数字表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调零的地方。想请教一下数字万用表调零问题。
[
]
问题

网友:
数字表一般没有调零的,短接一下看多少,减去这个数字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
谢谢张老的回答。另外表的使用说明书有一段如下。不理解。请张老指点:
电阻测量:(无关省略)
注意:a,b,c(无关省略)d,200M欧短路时有10个字,测量时就从计数中减去,如果测量100M欧时,显示为1010,10个字就被减去。
请张老指点一下d这段话的意思。

网友:
也请别的朋友指点。
补充:不好意思。也请别的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
一般电阻比较高的档短路是0,所以就不用减。说明书是打个比方吧?

网友:
使用前短接一下,测时减去这个数字就可以了。跑线时这个数字就是通的。

网友:
谢谢张老和寂寞沙洲的帮助。虽然以前学过一些电子知识。但实践经验是零。我慢慢体会吧。以后遇到问题再向朋友们请教!
再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