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刷spd的设想

楼主(2007-09-23):
内存PCB只上SPD芯片,用好的内存进入WINDOWS,然后用软件刷这个SPD这个方案可行吗,我的试验了一下,不能开机。这来能够天一直在研究,手上有镁光的MT46V64M8-5B的颗粒8个,从单面的PCB上拆下来的,以为是16位的颗粒,就焊在了16位的PCB板上,不能点亮,后来拆回来焊在8位的PCB上,也不能店亮,反复查过了排除虚焊和短路,不知道焊在16位的PCB上会不会损坏颗粒,如果没有损坏的话就怀疑SPD有问题了。大虾们帮帮我吧

网友(2007-10-26):
回复 网友A:

EEP资料刷新、修改都在专用的编程器上完成。MT46V64M8-5B你手上的这种IC看编号应该是64MX8的IC了,你应找到能做64MX8IC的PCB做才可以,如:KO-9053、KO-9047等PCB做了,一般来说你装错了板应该不会损伤到颗粒了。有问题与我联系。

网友:
二楼说的不错
学习了

网友:
太深奥了>>>>>>>>>>>>>

网友(2007-12-11):
内存空PCB只上SPD芯片,我试过不能开机的
不知有什么好的方法,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上次论坛不是出了个SPD刷写器吗?很简单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