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24):
请教下各位高手~~~本人的一台IBM P50 15寸CRT显示器按开机键后一点反应也没有.电源指示也灯不亮!打开机壳检查保险丝完好!这台显示器用TEA2262电源控制集成~如何检查它是否损坏~~同时发现形号为IRFPC40的管子~上网查查后知道这是
场效应管
~拆下来用指针表测得它三只脚之间的电阻为0,这MOD管是不是以经损坏~~什么形号能代换呢???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吧~~~
显示器

网友:
一般情况下IRFPC40三端击穿,如还有阻烧掉的话.TEA2262必死,如只有IRFPC40坏的话,用表测试TEA2262各脚对地阻值,如无显异常的话,可通电试,但最好的保险处挂灯泡,以免炸,IRFPC可用KA2141代换,它就是一个电源开关管.

网友:
挂灯泡???接在什么地方啊~~本人第一次修显示器~~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KA2141是代换TEA2262的吗~可是KA2141是20脚~TEA2262是16脚的~~????

网友:
人家叫你用“KA2141是代换TEA2262“的吗?看字都不仔细,我看你也别修了。他指的是开关管(应该是K2141或K2645等)。
”保险处挂灯泡“,把保险拆了换成灯泡。
[
]

网友:
多谢讲解~~本人还是很菜~请体谅!!!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打错了,电源开关管K2141,不是KA2141.多谢楼上给于指正.将保险拆掉,用灯泡代替,为的是保护电源部分,如电源正常起振,灯泡会伴随继电器的声音一亮一熄的.要注意的是,首先要拨掉消磁线圈,接上信号线.

网友:
谢谢长风先生!!!如果不拨掉消磁线圈的话会烧掉显示器吗???我是一个很菜的学生~~~不知哪个是消磁线圈!!!长风先生有QQ吗~~同和你研究下~~

网友:
不客气,这样不会烧显示器的.如果不拨掉消磁线圈的话,消磁会形成220V回路,灯泡可能会长亮,给人好像电源部分还有短路的假像,从而无法正常判断电源部分故障,消磁线圈就是围在显像管上面的,围了一圈,并通过两根线接显示器电源部分的消磁电阻上.以实现开机瞬间消磁,我的QQ:306405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