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IDE接口的怪问题

楼主(2007-09-24):
今天有个网吧老板拿两台机子过来,说不认硬盘,结果全部换了硬盘线就OK了。可是怪事出来了,接到IDE1上去,认硬盘,可是开机入系统就蓝屏,接IDE2也认硬盘,可是入系统正常,而且速度很快。我看了半天CMOS设置,各个跳线设置都没有可疑。因为要赶着开工,而且IDE2接上也可以用,就让老板拿回去了。不过就是纳闷,怎么会这样呢???硬盘全部都是跳主盘。

网友:
不理解 我也经常做系统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硬盘好像不应该分这个的 是指个别板子吗

网友:
我原来做网吧系统GHOST的时间,,按正常的IDE1刻IDE2时,就是错,都是按照正常的方法,,方法我确定对,主盘和从盘都对,,到现在我也是按这种方法GHOST的,,,当时是硬盘GHOST硬盘,到最后现在一样错,直到此时都不明白为什么,有可能就和IDE有关吧,,但是是华擎的呀。当时是845的,,哎,悲伤呀,,当时做了一网上的系统,,做了不下10次,哎,

网友:
2楼说的正解,网吧为了启动速度快,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把硬盘的传输通道设置过了,所以换口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嗯。楼主在做系统的时候关闭了没用的IDE口了才会这样子的
现在一台台机器拆机箱改IDE不现实
推荐你用母盘把IDE口打开然后网克一下C

网友:
有可能!!受教了。因为不是我做的系统,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关闭了。电脑老板也拿回去了,有机会下次再查。不过网吧老板跟我说,几十台机子就这两台有这个问题,其他的机子没有。谢谢大家的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