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确定IO损坏

楼主(2007-09-24):
换IO对于新手来说是个恶梦,本来好的,(比如误判断)拆来拆去反倒坏了,怎样判断就是IO坏了,必须要换啊,测试卡显示什么,坏了有哪些现象呀

网友:
I/O的作用是负责计算机输入输出,重要性仅次于南北桥。从其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它的大部分作用是在输入输出上,以及硬件温度传感监控等作用。通常在非独立触发南桥的主板上其I/O还附带触发功能。I/O损坏通常表现为键盘鼠标串口并口等无法正常使用,以及在INTEL NVIDIA等非独立触发的板子无法触发上电。在测试卡上是无法看到故障代码的。都是依照经验以及上边描述的故障判断I/O是否损坏。I/O损坏通常要原值代换,由于I/O负责的相关工作较多,通常损坏几率也较大,更换时尽量避免静电损伤以及更换时避免长时间过热

网友:
无法看到代码,确定IO损坏的几率有多大,一半?

网友:
你说的无法看到代码是指的开机显示FF吧?
如果是FF,要按不跑CPU的方法来维修,其中I/O在这种情况下损坏的几率也不小

网友:
我一般是看了代码再用手试一下IO的温度

网友:
I/O坏我是量一下其3.3 1.5.V是不是正常. 有没PWBIN PWOUT 信号 只要有不正常我就换一个.I/O我多得是

网友:
借鉴东方师傅的经验,看别人换IO那个快啊,就是,吹下后,松香水来一圈,然后吹一遍,所有焊点就平滑了,拿来IO按住,吹方便吹的位置,凉凉,在吹一圈,上松香水,在吹2圈,最后一看,酷,原厂水平,前后不到2分钟

网友:
PWBIN PWOUT 信号怎么检查啊,东方兄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中,又了解了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高,实在是高!谢谢东方兄!

网友:
我换一个也要半个小时, 要努力啊

网友:
只要焊接技术过关了,就几分钟搞定的小事了。新手一定多练练焊接呀!在不开机的电路中如IO参与触发,只要IO NB供电正常,90%挂IO,当然也不排除桥挂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