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主板超频可以抓出不稳定的内存么

楼主(2007-09-24):
我们公司之前买的是Intel D975 XBX主板,对second grade 内存颗粒稳定性效果不好,用MEMTEST 86+ V1.7测试良率在85%,而在技嘉GA-965P-DS上测试就会有70%的良率。而且,对挑出的不良用RST检测不稳定的坏位,Intel主板有找不出的情况。
       请求高人能指点,怎么超频能让INTEL主板严格一些,能抓出不稳定的内存。

网友:
不能超频不等于不稳定。

网友:
谢谢张先生的回答。但是不是我的INTEL不稳定,而是太稳定了,测试不出内存的不稳定芯片。

同是一条内存,技嘉测试是不良的,但是INTEL测试是OK的,说明INTEL 的容许率宽啊,客户用技嘉的测试我们生产的内存条 。

网友:
时序上的问题可以引起不兼容。

网友:
我们生产的Second Grade内存条,做过对比,同样1000 DD2 667的内存条在技嘉测试良率会比INTEL底10%左右。INTEL D975我们有110块主板,这样岂不是不能用他测试给客户。客户用技嘉测试。我们被迫又买了技嘉的主板160块,可是,INTEL D975主板就不能用了么。给个建议吧。

网友:
兼容性问题不是生产厂商很难回答的。时序上各种主板设计误差容许范围不同,是个难于估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