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任何供电都没有怎么办???

楼主(2007-09-24):
我查过了 电源IC 和IO输出到南桥的 还有ATX 都输出正常,,,可以排除是电源IC IO ATX 的问题.. 南桥也没问题, 我就是不知道还有什么零件能引起南桥没攻电的,,,请高手指教......
电源

网友:
先摸烫不烫,供电不正常南桥就可以煮鸡蛋了

网友:
现在是没有供电啊,,一点都不热啊,,,,怎么办???

网友:
看给南桥供电的MOS有没电

网友:
检查AGP旁边的MOS管有没有坏。

网友:
查1117是否有电压,
南桥周围相关元件!~!

网友:
好的 那我先看看了,,,,谢谢

网友:
查到什么问题了吗?
查到什么问题了吗?正在学习中

网友:
南桥旁边的电容都没电压啊 有一个给显卡供电管有电压啊...但是给先卡的 不是给南桥的啊 现在改怎么办啊我???

网友:
查到什么问题了吗?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