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时只显示中间部分

楼主(2007-09-24):
一04年组装机,有时显示器只显示中间三分之一的内容,上下是黑的,换了显示器,问题依旧,排除显示器故障。关机后,等半小时,再开机,问题消失,再用一段故障再现。
问题该定位在哪里?

网友:
如果显示器在别的机器上正常,那你就解决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是集成显卡,不好解决啊

网友:
加个独立显卡,集成显卡不用。

网友:
张老师说得对啊
有没有可能是供电方面的问题,供电不足?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看,或着换独立显卡

网友:
应该是集成显卡有问题。换换独立显卡看看。以前遇过集成显卡没输出的,其他什么都正常,可以听到系统声音,就是没有显示。

网友:
这位老兄说的基本正确,之前是换过一个二手电源,原来的烧了。估计是电源了,等换个电源再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