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扬x700开机无反应

楼主(2007-09-24):
天扬的x700显卡现在插上去没反应,就像没插上显卡电源一样,开机没反应,全是黑屏,喇叭也不提示,请问是不是显卡坏了.
主板没问题,换上其他显卡就好,x700也没短路过,一直都正常使用

网友:
不详细 !      具体!

网友:
把显卡换到其它好的主板上试下嘛

网友:
板都是没问题的,二张板都一样,
现象就像以前好的时侯没插上显卡上的电源一样,开机只有一片黑暗.

网友:
没人理我,好痛苦啊.

网友:
数码卡跑多少啊?
还有你看看你的显卡各供电都是多少?
是不是你的显卡辅助电源没有接啊?
请你测量清楚点来问好了!找到最基本的问题在来求助好了!

网友:
辅助电源有接,拿到其他主板上也一样开不了机,
数码卡没跑过,
因为我不是专业维修人员,所以想问问看这张板是哪里坏,小事可以自己修就自己修,拿出去修也要花钱.

网友:
是通过桥接芯片转接的吧?  这种卡十有八九是桥接芯片空焊   把桥接芯片加焊试下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把主芯片加焊吧   祝你好运

网友:
可能是显卡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短路过,一直都用着怎么会不亮呢?是不是你清理板子了,把显卡的金手指用普通橡皮擦一下再试试

网友:
是黑屏,还是屏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