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结下8702/12触发形式,以及维修方法

楼主(2007-09-24):
十三:
触发的工作条件:

VBAT,SB3V,SB5V,32.768,RTC_RST#,
上述条件都正常后才开始下面的维修!

8702/12是典型的参与出发I/O,使用率很高。维修时容易遇到不触发的故障,通常表现为不上电,上电后掉电等等。通过之前学习以及个人维修中的经验总结上来,简单画了下图,希望可以对大家有些须帮助。

触发工作流程:

一、插上ATX电源后,其14pin(4)经由电阻或直接接入8702/12的76pin,提供持续的高电平。I/O 72pin(2)由SB提供持续3.3
      电压。触发排针接至I/O 75pin(1),通常为高电平。I/O 71pin(3)低电平。
二、当按下出发排针后I/O 75#会有一个电平变化,通常是高电平→低电平的跳变。
三、当触发排针产生电平变化之后,I/O内部经过一系列转化后在72pin输出低电平将SB提供的持续3.3V拉低。此时SB会向I/O 71pin输
      出持续3.3V高电平。
四、当I/O 71pin接到SB提供的持续高电平后经过内部转化后在76pin输出低电平将ATX 14pin拉低。此时ATX开始全面工作,向主板各处
      输入所需3.3V 5V 12V等电压。至此主板完成触发流程。

排查过程(逐步):

一、查(1)在按下触发排针后是否有电平变化。没有追线。
二、查(2)是否有SB提供的3.3V高电平。可将I/O 72pin撬起测试判断I/O异或是SB问题。
三、查(3)在按下触发排针后是否收到SB提供的持续3.3V高电平。先排除I/O,在则SB。
四、查(4)是否有高低电平变化。没有换I/O

触发开关的两种常见形式:

有错误之处请大家指出修正,有遗漏之处请大家补充,互相学习!

网友:
我经常碰到,这两种io非常容易坏。

网友:
如果南桥76针通过三极管到ATX14脚,南桥76脚在开机时应为低电压平,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才对吧,否则一插上电源,三极管导通,14脚就处低电平开机

网友:
那不是南桥的76脚,是IO的76脚.其实要IO正常开机还有很多其它条件.不过LZ的资料是几个重要的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