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奇怪现像就助

楼主(2007-09-24):
    这有一台机子刚开始时把机子躺下就很正常,立起来的时候有时就认不到IDE,刚开始以为没接触好,换了数据线,全部重新连接,嘿嘿,正常了,可是哪知道问题还是又出来了,每次开机用两三个小时正常,两三个小时后就不一定了,经常出现IDE不能识别,关一会机再启动又很正常,请问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找接触问题的根源,可能不是别人能帮忙的。

网友:
你换个电源试试,很有可能是电源接触不好。

网友:
太简单了,拆下来放到别的机上,连数据线也换掉,如果不行,就是硬盘问题,如果故障消失就是主板南桥问题

网友:
还要注意是否IO问题

网友:
学习ING,也给自己增加点知识

网友:
用替换法,确定是硬盘问题,还是电源问题,又或是主板问题
然后再仔细检查具体的原因。

网友:
你错了,是电脑累了,他想躺下休息一下.....

网友:
一样一样的替换,就可以找到根源

网友:
是否是机箱的板材太差,或者螺丝上的不均造成的

网友:
找接触问题

网友:
要替换一下,看电源接头问题,还是ide设备问题,还是主板问题,我都遇到过~~~然后在真正的修一下~~

网友(2007-10-27):
有道理 维修最基本的替换法

网友:
虚焊吧,查一下,比如用手按一下南桥等地方

网友:
哪有那么多南桥坏的啊!

网友:
主板电源都有可能! 主板的可能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