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过电容的 主板不跑了

楼主(2007-09-24):
神舟品牌机845,INTEL心片主,没修之前是显卡旁边的两个电容和内寸旁边一个电容鼓了,换完以后主板不给跑了,开关也有5.7V左右电压,晶正也有起伏电压,可就是不触发,强行短接电源也不跑,请大家帮忙 看看, 在线等 !
不触发
显卡

网友:
我看不懂啊。。是不能触发还是不跑代码啊?

网友:
说清楚点!!触发还是跑代码啊?

网友:
没修之前难道就正常的,那楼主也算是维修中的高手
请楼主说明白一点

网友:
肯定是换的时候搞断线了

网友:
不给触发,强行短接电源也不给跑。

网友:
会不会是你在换电容 的过程中。不小心又把哪边搞短路了

网友:
电容的正负有没有焊反?

网友:
都看了,没有。还有就是在强行起机时RST灯总是亮着。

网友:
我换过1公斤多的电容,最多一块板就换24个,怎么从来遇不到这种情况呢?而论坛经常有人说起这个,估计焊接质量还是有问题吧?比如把那个焊短路了。
[
]

网友:
一般来说换之前最好能先试下板,要不然到头来可能换了电容后还是一样的问题!
那可就亏啦!呵呵!

网友:
我也修了那么多的板子了,还没见过没换是好的,换了就没法的,要不就是把哪弄短路

网友:
一般都是换短路才会引起的

网友:
想想都碰哪些地方了,找找原因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电容之后点不亮的板子,张老师可以讲一下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同上。有经验的人出来说说啊

网友:
你再检查一下你的焊接是不是有空题,空焊了.

网友:
那要看看主板的几个电压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学习中
请各位高手老师出来说说

网友:
新手学习 指教 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以后我就不会碰到这种问题了 呵呵

网友:
说实在,如果你的焊接质量没有保证,再加上手上来点小动作,短路弄断线都有可能。我还经历过有个朋友一块板换4个电容,把4个电容的焊盘全搞没有的,让我想办法给他修,哎,麻烦得不是一般。还有一个不知道那位就换一个电容搞断5条信号线,断点全盖在焊锡的下面,焊锡就象狗屎一样堆在上面。
即使我们自己的焊接技术可以,也不知道你的技术如何,能说什么呢?只能各位自己心知肚明了。如果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那就更没法说了。

网友:
看来焊接技术不过关.根本不能做到真正的维修呀

网友:
检查一下电铬铁是不是漏电了,以前换过一694板4个2200UF电容主板就不亮了,后来发现电铬铁漏电,重刷一下BIOS就好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后来是主板电池没电了奇怪本来主板还点的亮后来换了电容就点不亮了主板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看看是不是在换电容的时候线有碰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