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晶振问题...

楼主(2007-09-24):
我有块板上的时钟晶振为14.312......一般不是14.318的吗?

网友: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一样,差不多。
DDR标准电压是2.5 如果是2.51你认为正常吗?

网友:
ddr 的电压书上说是2.5,有人却跟我说1.8左右就是正常的,ddr2的有1v就可以开机了!到底是怎么会事啊,我都糊涂了!

网友:
楼上听来的说法基本属于瞎说。具体厂家是有不同,根据我找到的厂家数据,最低2。2最高2。8
但大多数量大的厂家都是2。5左右。

网友:
LZ你与其听那些道听途说的,还不如在咱论坛里好好学下!

网友(2007-10-29):
有的还只标14.3呢  呵呵 所以说没多大差别的

网友:
我看到的一般都是14.318的

网友:
14.318多一点,那区别不大

网友:
一般都是14.318左右   差不了多少

网友:
有学习到新东西了哈哈哈哈

网友(2007-11-28):
时钟晶振问题.

可能主板用的不一样,但影响不大

网友:
夜雨十三天 -30 骗分帖

网友:
回复 网友B:

满论坛里都看到你举手灌水……

网友:
灌水我不知是什么?
回复 网友C:

网友:
你在13楼的回复就是灌水行为……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吧

网友:
两个能不能互换呢
好象不能吧

网友(2008-01-22):
我也见过不少是14.3的,问师傅能不能和14.318的代用,师傅大手一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