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

楼主(2007-09-24):
请问各位在虾:
           你们在刷BIOS时。会用哪些工具,还有你们用软盘吗,还是用别的外存储设备

网友:
编程器,这里是专业论坛,不用业余的做法。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LZ你想专业维修的话编程器是少不了的拉!

网友:
我也只用编程器的。以前用的850,现在用的是EASY PRO1000B的。这个也有点跟不上了。

网友:
楼主估计没那东东
你直接把BIOS文件放到硬盘
引导到DOS实模式就可以刷了
很简单的也可以用技嘉的@bios
很方便

楼上的几位有事请教啊
推荐个好点和实惠的编程器
太贵的不考虑~~~~~~~~~

网友:
award用winflash不错。 ami用amiwin 都支持windows下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