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t开关没有电压求助!!!!

楼主(2007-09-24):
与rest相连的电阻靠南桥的那端有3。32V电压但靠rest这端电压为0。请问下这是哪里问题呀?
求助

网友:
必有短路或开路的元件。

网友:
是南桥到rest之间的这些元件吗,如声卡这些之类的芯片会不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是不是这个电阻的问题,测下!
还有跑下线路,看电阻这端是不是还和别的相连造成电压被拉低!

网友:
1、那个电阻开路
2、复位键卡住了
3、检查复位针与电源连接的线路(资料上这样说的,个人也不明白)

网友:
重点查一下开关到NQ间的门电路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