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3A预热台换BGA全程记录

楼主(2007-09-24):
我用的是傲月853A改造的预热台,正常的预热台是没办法进行BGA焊接的。

网友:
图文并茂啊!呵呵!不错,支持下!

网友:
这回可是真真清蒸BGA,味道好极了。

回流过程看来是成功的保证。

网友A:
LZ你好,能不能把你改造预热台的方法和元件要求和资料共享出来呀。让我们也来搞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好,能不能把你改造预热台的方法和元件要求和资料共享出来呀。让我们也来搞一下。谢谢!

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关键就是加个罩子,怎么加可以各显神通啊。

网友:
张老说的对,对于值珠用下加热的,一定要回流焊,否则锡珠是不会牢固的焊在焊盘上的,回流焊会使锡球光亮圆润,锡球归位也很好。这些都是BGA焊接成功的关键。

网友:
预热台需要改造的地方就温度控制探头 ,把原来的探头拿下来一点就行了,应为它测的是发热盘的温度,而我们焊接主板要测的是主板上的温度,也可以把探头拿出来,放到主板上,不过那样不美观,把探头拿下来就可以形成一个温度差,我计算一下,预热台显示的温度是主板温度的一半,也就是说我打到400度,主板温度也就200度。我的预热台最高可以打到380度,这里可以调节电路板上的蓝色可调电阻,能把最高温度打到480度。 绝对够用了。

网友:
受教了~~~楼主是个强人

网友:
开眼界了。应该是LZ的秘籍哦

网友:
看来华擎的845GV真不咋地,我的也是南桥坏啊

网友:
要是加一个上加热就更好了.要是只是下加热,就不用这个了,直接用风枪就好了

网友:
LZ,谢谢你那天在电话里给我的帮助
问一下:能不能讲一下你的回流罩的做法

网友:
回流罩其实就是彩显的尾板屏蔽罩,我修彩显时留下的,心想说不定以后有用,现在不就派上用场了,

网友:
呵呵
就是一个小铝皮盒?

网友:
要“蒸”多久才知道好了呀?

网友:
我看到了,是不是有点变形。
还有,你在焊上去的时候为什么做个小的“蒸”盖呢,这样又可以“蒸”小馒头了

网友:
主板多少有点变形的,不过无所谓的,焊好后,可以低温烤一下,就会恢复过来的。至于温度控制,当温度一达到预设值保持10秒左右就可以停止加热了。

网友:
楼主都没有用到上加热啊?BQ有没有试过?很受启发。

网友:
楼主买的傲月853A花了多少钱?

网友:
我这几天用SP的热风枪+850热风枪居然换好了几块板子的桥了。看来小米加步枪,革命也能成功!

网友:
真是见一见比什么都强啊!长见识!

网友:
多少钱买的傲月853A?我也想要

网友:
技术不错,条条大路通北京,能换成功就行哦

网友:
楼主把温度控制与时间的控制详细介绍介绍

网友:
开眼界了,但问一下,要植那么多珠么?有的地方好像不用的啊

网友:
受教了~~~楼主是个强人,楼主果然心细

网友:
我取钢网的时候锡珠老弄乱

网友:
我也买了一台楼主那样的发热台.感觉还不错.

网友:
花了多少银子
我也打算买一台

网友:
前天第一次换桥,不过是买回来的SB已经植好锡了。 以前也看过放个五角硬币,所以也放了一个上去,结果?? 太重,把锡都压出来了,失败。。其实我修手机的朋友说,芯片的本身已经够重了,再加一个硬币,那锡挺不住!! 后来就不再放硬币,还是焊得很好。。

网友:
高手来的,我要多学学了

网友:
高手.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在学习中,正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
高手,回头我也要试试,手头坏板子好几块了
高手,回头我也要试试,手头坏板子好几块了

网友:
好,学到了,焊得不错呀

网友:
精,这才是我要找的贴子,图文都有

网友(2008-01-07):
真的不错啊, 是好贴, 顶一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