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G2无电压(已解决)

楼主(2007-09-24):
接修三台方向T-171显示器
经查一台是尾板故障
症状就是开机后,屏蔽是白的还有回扫线
经认真检查是r805虚焊,修复
另一台,尾板正常,G2电压原来是189V左右,-59V(那台正常机是-41V)是不是G1,我没有电路图
不知道那个是G1.
屏幕亮还有点发绿,有回扫线,关机时出现一个蓝色亮点
发线高压包出来的白线是松的可以抽出来,本应该是不会动的
不知道蓝色亮点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另一台,开机后继电器不停的吸合
测G2无电压.会不会是高压包损坏
如果损坏用万用表怎么测?
我以将高压嘴取下.
因本人是初次修显示器
很多不懂,请大家帮帮我.
===============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把G2引线和电路板脱开开机测量,要是还没有电压就是高压包的问题了!

网友:
刚测量过了
G2无电压
可以确定是高压包的问题吗?
有可能是外围电路吗??

网友:
如果保护也会引起g2没电压

网友:
谢谢
能知道我具体检查那部分吗??
我是自学的,很多东东要向大家请教~~~~~~

网友:
第二台,从高压包出来的负压不正常。
第三台,电源保护,断开高压包接假负载试下。

网友:
第二台,如果是满屏绿色,并有回扫线的话,可能是绿枪电压异常,测量绿枪电压,具体可与另外两枪相比较,相差不是很大,
第三台,电源保护,次级有严重短路,主要检查行管,升压管等是否短路,也可依次断开开关变压器次级来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
谢谢以上二位
第二台暂时没有检测
现在查第三台
发现G1上的一个电容104J63爆掉
换上后,结果烧掉一个编号为R113的电阻,直接起火了
下午准备买电阻回来后,再进行检查..
顺便问下,第二台会不会是聚焦1有问题,我也提出过
往尾板去的那根白线是松动的,不知道原来是怎么固定的
也没法焊,只能插在里面,关机时出现的的蓝色亮点,是否遇这个有关?
下午想换包包试试不知可行不??
希望个位师父帮忙分析..
==============
因为没有原图
据说TCL-786和这个相似
传上来大家帮忙看看

彩显TCL MF-786.part1.rar

彩显TCL MF-786.part2.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