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AMSUNG--753DFX的问题!(已修好)

楼主(2007-09-24):
SAMSUNG--753DFX不连主机有提示语,连接主机后黑屏!我是新手,请各位师傅多多指教!
经朋友指点已经修好,重写数据OK!
[
]
黑屏

网友:
兄弟,你就幸运了,我的一台,刷了数据还不行,
都修了一个月了,一直在找故障,找不出来呀.
行场同步信号都正常了,电脑主机也换过了,CPU供电也修正常了,唉,
修得头都痛了.
如果不是客户要求一定要修出来,我都想放弃了.

网友:
这种情况,修过一台也是三星的753DF,是刷数据修好的.不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