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L4S5MG/GX+主板问题求救!(已解决)

楼主(2007-09-24):
我这有块ECS-L4S5MG/GX+主板 是清华同方品牌机的。
症状: 通电I/O、内存供电的9173(8脚)、3055烫。点不亮!有复位信号。
  上了CPU 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I/O换过了。 还是一样很烫。9173侧有LM324 换下还是老问题。  内存供电的6035拆下后9173不烫了。但始终I/O还是发烫。。。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请高手赐教。。。。。。谢谢。

OK,已经解决了,换了75232.。。。   劳烦大家费心了!!!!

网友:
SIS的主板吧.直接换北桥吧.

网友:
怎么解决的哦

网友:
SORRY  忘说了   是 75232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有块ECS-L4S5MG/GX+主板 是清华同方品牌机的。
症状: 通电I/O、内存供电的9173(8脚)、3055烫。点不亮!有复位信号。
  上了CPU 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I/O换过了。 还是一样很烫。9173侧有LM324 换下还 ...

LZ也不说说到底是怎么好的???呵呵!

网友:
网速慢了,不好意思,没看到怎么解决的就发了!

网友:
学习了!那75232烫不烫呢?

网友(2008-01-16):
75232是什么啊,详细点啊,是南桥吗???

网友:
不是南桥,南桥是BGA封装的,75232是SMT封装的,长方型的IC,两边有引脚的.是接口IC.

网友:
你说的可能是连COM接口的,我这快板用的是ST75185,我2块75185都吹下来了,通电I/O还是烫,I/O也换过,我一直想把它修好装那个小机箱 还有什么办法?谢谢大家!!!

网友:
75232COM口控制芯片,可用75185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