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刚到入系统界面就重启(已解决)

楼主(2007-09-24):
请问815主板刚到入系统界面就重启,重装系统无用.
这种故障从哪方面入手?

谢谢各位热心的老大,已解决问题

网友:
电容!散热!内存!BIOS!硬盘!
其他的请大家补充!

网友:
电容没鼓包,排除内存,硬盘,,CPU温度过高问题

网友:
特别是CPU散热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还有就是看是不是系统.

网友:
硬件有问题怎么能装系统呢?

网友:
CPU散热的问提/电容等

网友A:
散热,最好先洗下板,今天修好两块板,都是洗了一下就好,其中有个故障与你说的一样

网友:
用一样的板装好了系统的硬盘挂上这板,故障为刚进入WINGdOWS滚动条时重启.

网友B:
些板故障已修复,原因为PG线路电容有问题
还想问下怎么编辑已解决问题的帖子,我找不到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最好先洗下板,今天修好两块板,都是洗了一下就好,其中有个故障与你说的一样

用什么东西西主板押,望指教

网友:
是不是灰尘堵住了CPU的散热片了,我遇见过,还有就是电容鼓包了。

网友:
先把板子洗洗。现看看电容有没有鼓的换了。试试

网友:
学习中

谢谢各位老师的热心帮助

网友:
谢谢 各位老师  指点  洗板什么意思啊  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些板故障已修复,原因为PG线路电容有问题
还想问下怎么编辑已解决问题的帖子,我找不到地方

哇 这样细节的毛病你都能找到病因 实在不简单 请问你是怎样发现这个电容问题的?瞎蒙?

网友:
PG有问题的故障应该是不能通过自检或老是重启吧,你换的是电源PG电容还是主板PG电容, 主板上的PG电容也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