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新主板BIOS的几种方法

楼主(2007-09-24):
大家都知道,BIOS(Basic Input-Output System)即电脑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是集成在主板上的一个ROM芯片,它提供了电脑系统最基础的功能支持。其中包含了开机引导代码、基础硬件驱动程序、参数设置程序以及一些厂商自主研发的软件等。BIOS的一大特点就是可以用特定的方法来刷新,这就是通常所说的BIOS升级。升级BIOS除了可以获得许多新的功能之外,还可以解决芯片组、主板设计上的一些缺陷,排除一些特殊的电脑故障等。提到刷新BIOS,很多人一定认为做这种事很危险,弄不好就会把BIOS刷坏。
  其实,如果你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并且操作得当,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刷新BIOS的方法有很多种,除了可以在DOS下刷新外,还可以在Windows下刷新,另外还有一些主板厂商在其主板中设计了BIOS刷新工具,开机后按相应的组合键就可以调出BIOS刷新工具进行刷新。下面就让我来给大家一一介绍一下。

  现在国内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主板BIOS主要有Award BIOS和AMI BIOS这两种,不同类型的BIOS所使用的刷新程序也不相同。我们可以通过开机自检画面判断,或者开机时按“Del”键进入CMOS后,在其设置界面上判断。以下均以Award BIOS为例:

  一、在DOS下刷新

  这是大家最常见的一种刷新方法了。

  Step1 先将主板的最新BIOS文件(如:Awardbios.bin文件)和刷新工具awdflash.exe下载至你的硬盘上的一个文件夹中,如D:\BIOS文件夹。
  Step2 制作一张Windows 98启动盘,在BIOS中设成从软驱启动,用这张启动盘引导系统进入DOS实模式状态。
  注意:在Windows 98下制作启动盘时,要选择“仅复制系统文件”这项。制作好的启动盘里面只含有“Io.sys、Msdos.sys、Command.com”这三个文件。
  另外,如果你的系统是Windows 98,也可以在系统启动时迅速按下F8键,在出现的启动选择菜单里选择第6项“Safe Mode Command Prompt Only”,也可以进入到DOS实模式下。
  Step3 输入CD D:\BIOS,进入到D:\BIOS目录。再输入awdflash.exe,进入到刷新软件的界面。
  Step4 在“File Name to Program”后面输入你下载的新版本BIOS名Awardbios.bin。
  Step5 回车后,刷新软件会问你“Do you want to save BIOS(Y/N)”,为了保险起见我们一般按“Y”键选择备份原有的BIOS文件。按提示在“File Name to Save”后面输入要保存的BIOS文件名(如oldbios.bin)后回车,此时刷新程序开始备份你的BIOS文件。
  Step6 备份工作完成后,刷新程序会再次提示你“Are you sure to program(Y/N)”,其意思为你确认更新BIOS吗?此进按“Y”,刷新程序就把最新的BIOS文件写入到BIOS里了。
  BIOS刷新完成后,会出现两个提示信息:一是按F1进行重新启动,二是按F10退出返回DOS,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如果你认为你的刷新操作是完全正确的,你就可以按F1键重新启动电脑;如果你认为刷新过程中存在一些错误或不当,就按F10退出,重新刷新。

  二、在Windows下刷新

  随着Windows使用者的增多,人们越来越习惯在图形化的界面下操作,毕竟现在用DOS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而且很多刚接触电脑的用户总是觉得DOS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东西,一听说是在DOS环境下升级,就已经畏惧三分,哪里还敢进行BIOS升级?所以,一些厂商就相继推出了在Windows下的BIOS刷新工具,这些图形界面的程序与DOS的刷新程序相比功能更加强大,操作更加容易,更加适合习惯于Windows操作的人使用。

  WinFlash.exe是Award公司推出的公用版Windows环境下的BIOS刷新程序(其下载地址是:http://file.mydrivers.com/bios/award-WinFlash172.exe),从其网站下载下来解压缩后,双击WinFlash.exe即可进入其主界面。

  依次点击“File→Update BIOS”,从硬盘目录中找出下载下来的需要更新的BIOS文件。

  点“打开”后,程序开始提示你是否更新BIOS,点Update开始刷新。

  BIOS刷新结束后,此时选择“Yes”后,将重新启动计算机。

  三、在线刷新

  除了可以在Windows下刷新BIOS外,还可以通过网络在线刷新你的主板BIOS。例如磐正公司就给提供了一个在线的刷新工具MagicFlash(下载地址:http://www.epox.cn/download/soft/MagicFlash.zip),利用MagicFlash就可以在线刷新。

  解压缩后双击Magic BIOS.exe即可运行。Magic BIOS启动后,系统即能自动识别出主板当前的BIOS版本,你可点击图片中上面那个用红色方框标识出的按钮,检查你的主板是否有新的BIOS版本,如果你的主板有新的BIOS的话,一会儿之后,软件就能检查到你主板新版本的BIOS了。

  注意:在线刷新可能会受到网速和服务器的影响,一般不建议选择用这种方法进行刷新。

  四、用BIOS自带的刷新工具刷新

  除了可以在DOS下和Windows下刷新BIOS外,现在一些主板厂商为了方便用户进行BIOS刷新,就在主板BIOS里内置了刷新程序。如果你在开机自检界面上发现有“Alt+F2 to enter AWDFLASH”的字样,那么恭喜你,你的主板BIOS已经内置了刷新程序。你只需将你主板的BIOS文件下载至一张软盘后,把软盘插进你的软驱,然后启动你的计算机,并马上同时按住Alt和F2键,此时系统将自动启动刷新界面,并开始检测软盘上的BIOS文件和主板上的BIOS文件是否匹配,检测完后就开始自动刷新。刷新过程中会有一个进度条显示,刷新完毕后,系统会自动启动。此时,你的BIOS已经是刷新好的BIOS了。是不是简单多了!

  注意:不管用哪种方法刷新,一定要注意在刷新过程中不可出现断电或重启现象,也不要随意按键盘。如果刷新失败,会出现不显示现象,那时只好重写BIOS了。

  五、刷新失败后的解决办法

  人有失手,马有失蹄,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何况是刷新BIOS呢?所以,你一定要做好刷新BIOS失败的准备,正所谓“有备无患”。如果真的刷坏了,也不要紧,我教你三招保准让你把BIOS重新刷回来。

  第一招 利用Boot Block(根区)修复BIOS

  如果你那台什么也不显示的电脑在开机后仍然有读软驱的动作、软驱灯还亮,那么恭喜你,BIOS里的Boot Block(根区)还没有损坏,你还可以利用Boot Block(根区)让BIOS执行可引导软盘上的Autoexec.bat文件来修复BIOS。

  注:Boot Block(根区)是BIOS里面的一部分,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被刷新的。当我们开机后,计算机会首先执行根区的程序,如果此时BIOS完好无损的话,计算机就会正常引导。但如果发现BIOS程序受到破坏时就会启用根区程序,但这时只支持软驱启动和ISA显卡显示。

  制作一张启动盘(只含有“Io.sys、Msdos.sys、Command.com”这三个文件),把BIOS刷新程序awdflash.exe和BIOS数据文件xxx.bin拷贝到启动盘里。打开记事本,输入“awdflash xxx.bin /py/sn/sb/cd/cp/r”(不含引号),另存为Autoexec.bat文件,也拷入启动盘中。

  注:/py表示自动执行刷新程序 ;/sn表示不备份旧的BIOS文件;/sb表示刷新时强行跳过BIOS根区;/cd刷新BIOS后立即清除DMI数据;/cp在刷新结束后,立即清除即插即用数据(ESCD);/r表示刷新BIOS结束后自动重启。

  将做好的启动盘插入到软驱中启动电脑,系统开始读软驱,在软驱停止读盘后,系统自动重新启动电脑。启动后看看,是不是又有显示了。

   第二招 “热插拔”修复BIOS

  如果第一招不灵的话,你还可以用“热插拔”的方法来修复BIOS,但是前提是你必须找到与你同型号的主板。

  注:“热插拔”的一切操作都是在带电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你一定要胆大心细。另外,如果你的BIOS芯片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的,这种方法就行不通了。放掉身上的静电,然后打开你的机箱,找着主板上的BIOS,把它取出来。注意BIOS芯片主要有两种封装方式:一种是DIP封装方式,我们可以用一个小平口的改锥,在芯片的左右慢慢地把它撬起来;而另一种是PLCC32封装方式,由于它的特殊性,只能借助特殊的工具才能把它取出来。

  打开那台准备好的电脑,启动到DOS状态。在主机带电的情况下,将正常的BIOS芯片取下,再将刷坏的BIOS芯片插回到主板上,用awdflash.exe将一个正确的BIOS版本写到你的BIOS中。

  注:当BIOS完成POST上电自检程序、系统启动自举程序后,由操作系统接管系统的控制权,完成机器的启动过程。在此之后,除了相关的程序要调用BIOS中的中断程序外,BIOS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如果此时我们把BIOS芯片拔下来,根本不会影响系统的正常工作。这时,就可以把损坏的BIOS芯片插回主板,运行相应的刷新程序就可以重新把BIOS文件刷回来。

  第三招 绝招

  如果第一招不管用,第二招你又不敢用,那就只有使用第三招——绝招了,那就是——找专业的维修商用专用的编辑器修复。

网友:
专业做法还是用编程器,即使是焊在板上的也焊下来做。

网友:
这个帖子是不是以前发过呀?前段时间看到过!

网友:
楼主,这技术对芯片维修人员来讲..是基本功

网友:
那专业人士是怎么刷BIOS的?

网友:
基本功 还没掌握 努力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