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维修用什么样的编程器?

楼主(2007-09-24):
液晶维修中经常听到“写程序”,请教各位师傅在液晶维修中用什么样的编程器比较好---要经济实用的!

网友:
我也没有编程器,个人觉得西尔特的不错,型号至少在280U以上吧

网友:
我也想买,贵不贵啊

网友:
有些很便宜的
但有些就比较贵
因为工能都不同

网友:
我也须要啊!主板还没有编程器啊

网友:
我用的是威龙的48B

网友:
卖个580U肯定够用了

网友:
580U贵啊~~~~~~~~~太贵了

网友:
自己做几个ISP的读写器基本就够用了

网友:
有没有功能单一的比较便宜的编程器,大概多少钱

网友:
单一功能比较便宜。300元左右。如果做笔记本维修和液晶维修的话就搞3000U吧。

网友:
我用的编程器100多 主要用来换板写程序用

网友(2007-10-30):
我的编程器是威龙38b+不知道能写液晶的程序不?

网友:
我也要呀,能写通用的程序,要不能太贵的,没银俩了

网友:
是啊,要想买液晶显示器的编程器3000U最好,钱少就买580U吧,还可以用在笔记本,主板上面的。太差就不行了

就象文军说的那样3000U可能有时候还不够用

网友:
西尔特的不错,但价格也很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