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快乐.今天有一ECS K7主板重启.现在没有思路了

楼主(2007-09-24):
K7主板拿来时点不亮后来折腾一会亮了.但进系统就重启.有时能坚持20分钟有时没进去就重启了.换了CPU电容.系统重装过.都不行,现在没思路了.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
你换内存条试试看.睇睇CPU温度有没有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电源好吗?换个好的电源。
不要只是会换换电容,没什么进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K7主板拿来时点不亮后来折腾一会亮了.但进系统就重启.有时能坚持20分钟有时没进去就重启了.换了CPU电容.系统重装过.都不行,现在没思路了.请各位帮忙.谢谢

这样的贴子大家有必要回吗?K7主板拿来时点不亮后来折腾一会亮了,折腾哪了,难道要我们大家去猜迷啊.

网友:
就是,这个老尚是修板的还是撞运气的???修板总有个修板的思路,哪里是瞎撞呢??

网友:
看是不是有 供电管 太烫 引起的!!!!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一块板子,老是进系统就死,结果在bios里一看,电压不正常,结果一看电源,风扇转速不够,更换电源后,系统正常,电源的可能性能比较大!不妨一试!

网友:
K7散热太重要了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主板进系统就死机.最后查出来是因为CPU上有标,取下标后一切正常

网友:
内存的电压也要查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