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电源维修,3.3V低

楼主(2007-09-24):
一台百盛ATX电源,3.3V变成2.7V,带负载能力极差,接一50欧姆电阻,变为2V,查了TL431及旁边所有元件,好象都没有问题。
其它各组电压都正常。

网友:
更换3.3V的滤波电容,再有就是3.3V是自稳压.和TI431没有关系.

网友:
电容代换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全面检查一下  3.3伏输出 半桥   好运吧

网友:
更换3.3V滤波电容,如采用整流管的更换整流管,如从5V经过场效应管稳压而来的话,更换场效应管.再不行的话.只有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