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XJ770显示器,电源指示灯正常,电源正常,灯丝不亮无高压。

楼主(2007-09-24):
美格XJ770显示器,电源指示灯正常,电源正常,三枪视放电压为146V,灯丝无电压不亮无高压。请大家帮帮忙。多谢!!

网友:
输出保护了,你可以不接信号线一试有何结果?

网友:
你最好把你的检修过程写出来.比如无高压.检查CPU工作是否正常,总线是否工作正常,行场振荡块的工作电压等,还有就是你这款美格所用的电路板,索尼管的美格通常用的高压和偏转分开的电路板.俗称正宗美格电路板,还有用的是EMC电路板,个别有双面板,还有就是以前的老美板,其中双面板最不好修.XJ770,不记的用的是什么板子了.所以无法给出具体的建议.

网友:
感觉你的检修思路有点问题,有电源,指示灯亮(要按下面思路检修,不能一下子检查视放电压去了)

无高压要检查CPU有无正常工作,行场IC有无正常工作

无灯丝电压要检查灯丝电压是否有受控型的,如是受控型要检查前级

网友:
谢谢大家,这台显示器已经修好。原因为视放板灯丝电压铜箔断线,用导线连接后有图像显示了,但是图像很暗,再量灯丝电压只有1。5V .正常应为6.8V,测量发现灯丝电压转换三极管B772的B C极已经软击穿,双向都有100多的阻值,手头没有B772,就用了一个B649代换,装上开机灯丝电压恢复正常6。8V,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