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一下,如何在维修中避免损坏北桥?

楼主(2007-09-24):
今天修了一块升技VA-10(KM400芯片组),发现开机CPU风扇动一下就停了,经检查发现CPU供电有一相的上管击穿短路,更换上管后,检查各个管子的G极对地电阻正常,上假负载通电,听到轻微的“叭”一声,断电发现北桥和CPU座附近的FSB上面的黑色表皮,掉了一半,用万用表检查发现Vcore对地短路,拆了供电大的电感还是短路,判断北桥击穿了,大家来讨论一下,在修CPU供电电路的时候如何避免损坏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没有拆过PWM芯片,Vcore的反馈电压接到主电源芯片上的。

焊接好以后我一般刷刷板子的正反面,把上面多余的锡杂质弄掉。
另外,阻值正常不一定电压正常的,必须要上电,只有仔细点,要烧也没办法。

楼上的FSB是什么东西?

网友:
维修时一定要注意短路的事情,而且如果VCORE相关电路短路,最好不要只更换找到故障的MOS管。要把PWM整套电路更换。

网友:
FSB决定CPU外频的引脚。

网友:
1. FSB打错了,应该是FB保险电感。
2. 焊接好后,我仔细检查了,没有多余的锡。
电源IC检查了的,没发现短路和开路,不上电测不出好坏。由于上管击穿,+12V直接进北桥,可能北桥已经软击穿了的。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断开各管G极电阻,打驱动IC的输出波形,但是主IC有Vcore反馈输入,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以后供电场管击穿短路的,一律要把全部电源IC换了,再上电试机。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文章了!

网友(2007-12-01):
vcore电压低怎么修,只有0.9v哦,哪位高手告知

网友:
修CPU供电时,最好断开桥的供电。现在得好多板子,桥供电同U分开了。

网友:
北桥可能那时就软击穿了吧,上电发生那样的也在所难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