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万用表在主板测试中的又一疑问

楼主(2007-09-24):
昨天又发现,手动档的表和自动档的表测某一条的AD线二极体值的时候,它们各自显示的误差值是不一样的。个人觉得这会在我们维修中带来误判。如:用自己的胜利VC97测PCI上某一AD线的时候,发现与其它线的二极体值只相差9,而用手动档的表去测误差值却在15-20之间或者更高。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到底以那种表为标准?或者说用那种表带来的误判会更少一些?

网友:
不同的万用表在制造工艺上、所用材料配件上都有所不同。表的敏感性、误差、稳定性自然也不同
要不干嘛有的表就卖几百上千块,而有的表只卖三二十块啊。

网友:
老大,我要问的是使用手动还是自动的表好。手动的表内的电池大多是9V自动的表电池大多是3V。

网友:
实际上单纯从参数的角度来比,两者没区别。
唯有你自己的使用习惯罢了,你用惯哪个就用哪个嘛。
在使用过程中自然会有自己的认识:到底用哪一种更好
就比如飞翔老大,用白光的头觉得很好,用别的焊头就觉得不够好一样。
而据张先生说过,他就不习惯使用自动的表。
都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得出的对比。

网友:
实际上,在修主板这一块,并不需要十分精密的万用表。
只要误差不是太大就可以了。因为主板上的各种测量数据并非是精密电路的数据,只要在大概范围内就可以了。
当然你有好的万用表还是用好的哇。
这个事你可以请教下张先生。

网友:
很奇怪的事情哦,看来我的几个表都是便宜货了

网友:
看看二极体档的开路电压和内阻是否相同。你说的欧姆数值只是绝对值,相对百分比是多少?

网友:
打二极体值,一般没有差9的,能差个1~2吧,我测到现在是这样的。

网友:
学习了,一天懂一点!谢谢论坛了

网友:
使用还不熟练,帮你不上

网友A:
今天特意用了一天的手动档的表,测到一板的键盘的二极体值与其它三根相差18,而用自动档的表就只相差2,这时候那只表是正确的?两只手动档的表和一只胜利VC97一只福录克15B自动档的表都是这样,测出来的误差值不一样。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应该认为这根线是正常的还是有问题的了

网友:
我只用一个表,所以没有楼主的烦恼。我觉得这就象有些乒乓球运动员只用自己的球拍一样,习惯了就有感觉了。

网友:
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在考虑要不要买只手动档的表,以后就用手动档的表了。也问了几个工厂的朋友,他们都配的是手动档的。如果有朋友要买的话,先买只手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特意用了一天的手动档的表,测到一板的键盘的二极体值与其它三根相差18,而用自动档的表就只相差2,这时候那只表是正确的?两只手动档的表和一只胜利VC97一只福录克15B自动档的表都是这样,测出来的误差值不 ...

哪你用自动不就好了!

呵呵

网友:
不是用那只表就好了. 这样会造成我们误判,或者不能准确的判断.问了多个工厂里的朋友,他们都是用手动档的表,正在让他们帮忙,测一下二极档两表笔的压差是多少?和我们外面的表是否一样?

网友:
FLUKE的表,测出的二极体值,是会与别的表不同的。

网友:
师公你来了!还好吧!
我的胜利VC97也是这样,我的问题你看了吧.那我们打二极休值的时候是不是要用手动档的表呢?
我昨天测了一下,自动档的表打到二极管档的时候两表笔之间的电压是1.35左右,手动档的在2.6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