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帮我看看这块板的问题所在

楼主(2007-09-25):
我现在一块不知名的主板,现CPU供电输出与地短路,阻值在50-65左右!供电的三组管都测了没问题,电源管理芯片也换拆下过还是短路,不知道问题在那?

网友:
正常的。现在是什么问题?

网友:
50--60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K7 系列的都20~30。请写清楚板的型号,芯片组

网友:
50-60正常。问题是板有什么问题?

网友:
你也有说你的主板的问题说出来

网友:
现在主板是不开机,开机的时候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显示器没有反应

网友:
我以前是维修家用电器的,50-60应该是短路的呀,难道这在主板维修中是正常的吗?我是测的CPU供电输出到地之间的阻值哦!如果这样的阻值是正常的现在应该怎么查(现在主板是不开机,开机的时候CPU风扇会转一下,但马上就停了)请各位师傅多多指点,谢了

网友:
主板用的是威胜芯片,

网友:
供电的三组管你是怎么测量的?你怎么知道没穿?在好好看看,我感觉就应该是那几个管的病!

网友:
管子我是焊下来测量的,决对没有穿,一共有3对管全都是焊下来测的。
对地电阻50-60是对的吗??

网友:
现在有一个思路比较关键
你要搞清楚断电是有哪儿引起的

先将VCORE的总供电断开,在上电。看还自动断电不?

网友:
请问VCORE供电是什么供电?从那个部位断?

网友:
现在可以启动了,可是测试卡显示26就不走码了

网友:
那是廉价卡的通病,也就是说亮机以后检测卡基本没有用了。也不算个事。

网友:
张先生真的谢谢你,我这张卡是刚刚买的,在别的主板上试过没有问题,是不是这张卡不支持这块板了,明天搞个显示器试试先

网友:
稀里糊涂,也不知怎么修好的阿,说说阿

网友:
有可能是IO芯片没焊好哦,从新焊了焊就可以开机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