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L-V400E(KM400 M3)开机就跑7F

楼主(2007-09-25):
昨天收了一块坏主板,型号是ECS L-V400E(KM400 M3  北桥KM400,南桥VT8237R),好象是ECS给联想做的,先目测发现CPU供电MOS有换过的样子,而且一个10脚IC没有了.于是先测ATX电源接口二极体值,发现CPU12V供电测量值偏低,换过一个有问题的MOS,还是偏低,于是把RT9602拆下,正常了.找了个RT9602和.RT9241A换上,插上电源线,SB立即发热,测3.3VSB只有1.2V,本以为SB挂了,跑开机电路发现ATX接口旁有个ATTP1,立马拿下,换之.再插上电源线,SB不热了,3.3VSB也正常了.开机测各电压和波形,一切正常.换上真U,通电走码了,无意发现网卡芯片(VT6103L)极烫,于是断电取下该芯片.再开机,直接7F,应该是CPU不工作,换了个CPU还是一样,检查各测试点电压均正常,非常困惑,请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你取了 此网卡芯片后,引脚是否有短路的? 把下面的锡点处理平了没有?

网友:
拖平处理干净了,真搞不懂.

网友:
先打下PCI总线数值,确定正常后,重新烧写BIOS后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