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77E显示模糊

楼主(2007-09-25):
还是这台ACER 77E,前几天光注意继电器叭叭响这个问题了,结果一直都没有显示模糊。显示模糊的效果只能勉强接受,还不算太差强人意。

显示模糊是这样子的:屏幕中间大概有一个小长方形的区域(实心部分)显示是模糊的,则靠近屏幕边缘的大部分(空心的)是显示清晰的。

可以拖动一个图标从边缘移到中间的位置来,从清晰变模糊,再移到屏幕边上的时候又变清晰了。

这种问题应该不是对焦不准吧?难道是里面的阴罩板位置偏了?请高手解答。

网友:
先调一下FBT上面的FOCUS,观察效果能否改变。如果没有改变,检查动态聚电路。

网友:
刚刚调了高压包上的旋钮,效果有改变。但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

如果将屏幕中间的效果调得清晰,那么屏幕四周乃至四个角落上的显示效果就会模糊。反之象老样子,四周清晰的,那么屏幕中间的显示效果就会模糊。
如果两者之间一者调到最清晰另一边就会模糊,视觉效果眼睛不能接受。

正巧那个修显示器的老师来了,给他看了这个显示器,他说高压包老化之类的意思。有空的时候再把新包换上去看下。

网友:
晚上将新的三行的高压包(同型号)的换上去,居然屏幕黑的,没有任何的显示,重新检查里面的各条插线接头部分,均末发现任何松动的问题。

该显示器原先叭叭响时,将该高压包换上去过。叭叭响声停了之后就是黑屏。将VGA插头从显卡上拔下屏幕上也无任何信息显示。

上次换下新的高压包,换上老的高压包,显示器就恢复正常。

现在非常郁闷,为任何新的高压包换上去均有不同程度的问题?三星显示器的换上去,屏幕上有显示,但是显示的效果非常之差(调整过仍差)。这台ACER的换新的包上去屏幕就黑屏,无任何显示。

网友:
是不是你这新高压包的型号不对?

网友:
会不会那个新的高压包有问题呢????

网友:
新高压包出问题的机率太低了。是不是高压包的型号不对?

网友:
三行的牌子,质量应该不会差的吧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新包换上去黑屏。好象MCU没有工作起来。

网友:
如果型号是对的,你调加速极了没有(如果在包上调整的)。新包有些没有调,肯定是黑的了,有高压声吗?

网友:
动太聚集电路认真查一下.....................

网友:
有高压声的,但是这样子加电加上去以后,屏幕就是黑色(无显示)的了。而且电源指示绿灯常亮。

网友:
在这里向大家说块不好意思,本人太粗心了,这个新的高压包安装上后没有认真的去调节。这个型号的高压包有三个调节旋钮的,结果我只调了其中的两个,第三个应该是明暗度的吧,结果没有调,所以显示器是黑屏的

换新包没有显示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新包换上去后,显示器的模糊程序还是老样子,调节高压包也是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

那看来问题的根源应该就在动态聚集电路了,得向高手请教了。
该电路一般是在尾板上还是大板上?通常在什么电路附近的?

网友(2008-05-04):
不好意思!向高手请教了!!动态聚集电路一般是在尾板上还是大板上?通常在什么电路附近的?

网友:
一般都是在底板上,动态聚焦电路是由行扫描IC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