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故障,求救~!

楼主(2007-09-25):
我这块478的板子,按上独立显卡老是进系统进到WIN 那个滚动条那里色就很暗,还死到那里了.
我试好几回才能正常进去, 再启动还又成老样子啦.
我换个AGP插槽,还是启动一半变暗死机. 能给我说下这个问题的所在吗?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不是变暗吧?XP准备出来的时候是从暗到亮的。。是不是暗的时候就死机了?也就是出现滚动条死机吧。。
简单说就是死机。。不是变暗死机。。理解错思维也会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好的吗?你先确认其他东西没问题!
再量下AGp供电是否偏低?
[
]

网友:
同意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