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问题啊,帮帮忙

楼主(2007-09-25):
先是Q1Q2穿了。。把他换了又穿。。最后跑了下线路。。发现Q1 S极下面连着两个管的D极。。。
一直烧会不会因为是下面那两个没有一起换?在板上测正常的。。拿下来测也是正常的。。那两个管没问题啊。。。
我不敢再换了。。换多少烧多少。。大侠救救啊

网友:
可能是电源IC有问题。

网友:
电源IC坏会换多少烧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PWM中的重要元件都换一遍!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哪天自己遇到还有个参考

网友:
是不是CUP供电管烧坏啊。如果是。查一下主板上的772。和882两管子。换下。也许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