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T22声卡驱动FOR XP

楼主(2007-09-25):
谁那有T22的声卡驱动FOR xp的,我在网上找不到,谢谢!我的邮箱
tomboy1087@163.com
.
求助

网友:
t22在xp下声卡不需要另装驱动的,看看是否硬件或连接的问题的问题
看通知栏里有小喇叭吗?

网友:
用GHOST版本安装,无须再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