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文件没有了

楼主(2007-09-25):
你好问一下,硬里的F盘里原来有一个文件,现在没有了,,F盘的容量以用是20G,但是F盘里看到的只有1G还有19G就是我没有的文件,有什么方法看到19G的文件

网友:
可能是病毒引起的

你确定时系统没有问题,那就是病毒引起的,你杀杀病毒吧

网友:
分清楚!
说不定被别人格了!删了(找专业数据软件恢复)
隐藏文件查看!
中病毒没?(系统里有没有问题?)
硬盘分区表坏没?

网友:
文件目录错误,扫描下磁盘试试看!

网友:
看这个分区的属性中已用空间,可用空间是多少?

网友A:
分区属性中已用了20G,可用还有8G这个样子,,不是别人删了,,,分区表是好的,我在DOS下也看不到,,我正用 数据恢复,能找到,但是有的是不太理想,,

网友:
没有隐藏属性吗?如果没有隐藏属性,就有可能是分区表坏了,手工重建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区属性中已用了20G,可用还有8G这个样子,,不是别人删了,,,分区表是好的,我在DOS下也看不到,,我正用 数据恢复,能找到,但是有的是不太理想,,

分区属性中已用了20G说明数据还在,先看看有没有文件隐藏了,如果没有,那就是根目录中的FDT出现问题,手工建几个文件件或用软件扫数据应该可以恢复。祝你好运!!

网友:
我用了数据恢复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