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视放板上的lm1269NA和LM2469TA如何代换

楼主(2007-09-25):
如题,这两个坏了
买不到,现在想到代换
代没有资料不知道用那些代换
有知道的朋友给说一下
谢稿了~~~~~~~~~
资料
求助

网友:
LM1269好像没有代换的.LM2469可用LM2439代换.这两个块子是常用配件,到处都买的到,如没有渠道,可考虑网上购卖.
[
]

网友:
唉
谢谢楼上的兄弟
我们这的电子配件少的可怜
电脑方面的根本就找不到
电视的到是可以找到
没办法了,想办法邮购了~~~~~~~~~

网友:
直接换原型号的换上,现在CRT的配件价格也不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