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BIOS的故障处理

楼主(2007-09-25):
BIOS是英文Basic Input/Output System(基本输入/输出系统)的缩写,是集成在主板上的一个ROM芯片,其中保存有微机系统最重要的基本输入输出程序,系统的信息设置,开机上电自检程序和系统启动程序,他的作用是检测装在主板上的部件能否正常工作,并提供各部件驱动程序的接口,设定系统相关配置的初始状态.在使用计算机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一些有关BIOS的故障问题,下面给出了这些故障的具体解决办法.
      一. 忘记CMOS口令
      由于CMOS参数的重要性,许多朋友不希望别人进入修改,于是设置了CMOS口令(由于其设置方法比较简单,在此不再赘述),结果有时忘了密码而又需要对其修改时,可以采用下面几种解决办法:
     1. 主板上一般都有一个CMOS跳线,只需要将跳线插在清除位置,再插回去即可.
     2. 如果系统硬件配置和CMOS内的参数不一致,则在开机后将自动进入CMOS设置,所以只需打开机箱改变一下硬件配置,如去掉一个驱动器,再重新开机即可进入CMOS设置.
      3. 开机后进入DOS操作系统,调用DEBUG向CMOS的地址口和数据口传送如下内容以解除口令:
      C:\>Debug
      -0 70 10
       -0 71 00
       二.CMOS参数丢失
       CMOS在电脑关机时由锂电池供电,以保证数据不丢失。但随着微机使用时间的增长,有可能出现电池无电压或电压过低从而导致数据丢失的情况,解决办法就是换上新电池。如果换上新电池后仍然出现CMOS参数丢失的现象,则有可能是CMOS供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资料虽然老了点,但也温习温习拉`